楼主(2013-08-27):
请教下各位前辈西门子PLC编程和三菱PLC编程上有什么不同呢     我现在会三菱PLC编程   西门子没有用过
崇拜高手

网友A:
不用问,用了就知道。

网友B:
梯形图不同指令不同但是西门子相比三菱要简单些

网友C:
都差不多的吧
债权债务 www.58zcw.com

网友D:
不同的是西门子采用模块化编程方便。
是么是模块化  我不太明白  可以举个例子么

网友E:
感觉西门子PLC比较难学,三菱容易入门
应该相差不是很大吧

网友F:
各有优点。个人的问题。

网友G:
如果比喻成汽车 西门子是自动挡,三菱是手动挡,各有优缺点 主要试看使用的习惯,
习惯开手动挡的是手动好、习惯开自动挡的说自动好   是这样么

网友H:
主要是寻址不同
什么是寻址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

网友I:
西门子的所谓应用指令是模块化的,而三菱的还是字母组合的,这个区别太大了。从简单的逻辑控制来说,可能三菱好入门一点,但涉及到数据处理,我只能骂三菱是不知进取的东西。有机会用西门子吧。
以前都是用三菱的  现在改用西门子的    问题是西门子的没有用过所以才来请教大神们      学西门子从哪入手

网友J:
感觉三菱的比较好学,西门子的有点难懂
三菱的还好吧 !也不是很难懂!新来的现在也能自己编程了!  西门子的我真正尝试使用

网友K:
各有各的特点,总得来说西门子的要好于三菱的,好理解。

网友L:
灵活性,西门庆的儿子要强多了!!!当你到达一定的层次时你就会发现西门庆的儿子好用!!!

网友M:
西门子较为简单。

网友N:
西门子在PLC方面是有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的了。个人感觉比三菱好多了,简单方便快。
以前我卖PLC的,现在帮一个朋友厂里做接近开关直销。
接近开关方面有需要的话工控里的兄弟们关照下,质量绝对在中高档。质保做2年。
质量与进口同等,价格比进口低,出货速度快,售后不麻烦。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