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我那里错了

楼主(2013-08-27):
这图里面X1和X2是开关,是互锁的。X3和X4是感应开关,是感应门到位置没有。Y1和Y2是驱动电机的线圈。 Y3和Y4是指示灯。位置指示灯。
我感觉那里没做好, Y1和y 2靠什么停下来,是在X1常开那里串个X4常开吗?

网友A:
仿真,和真的还是没法比,就算人写得对的程序,到了仿真就不能用了,但是你拿去写PLC,实际的那种,再加个真的触摸屏,这样仿真才叫仿真,我就试过很多回,仿真软件里不能运行的,我接实际的屏,和实际的PLC,一切正常

网友B:
首先你少一个总停止按钮,一旦接通Y1 Y2中任何一个,你就会有一个线圈导通。
第二给你个建议请不要直接驱动。用辅助继电器驱动

网友C:
1.感應開關 是常開或常閉
常開:Y1 Y2 不會通
常閉:Y3 Y4 一開始就會亮
2.互鎖:一般會採Y互鎖

楼主:
这个有开关也互锁的,加上接触器互锁,就是双重互锁。
y1 和y2是驱动交流接触器的线圈。X3和X4是门的位置开关,就是说 Y1驱动门到X4 位置就会自动停止,我主要就是需要解决这个问题,我是那里没做到,所以没法实现Y1驱动门到X4就自动停下来。
原谅我没说明白,这里还有个没说明白,就是y1停止是靠X4来实现的。

网友D:
x3和x4弄个常开在指示灯驱动

网友E:
既然Y1得电自锁后要靠X4来断开,那第0步中的X3应换成X4.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