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用笔记本进行调试程序,有变频器的,电脑很容易死机,不知有没有什么方法解决

楼主(2013-08-27):
同标题所言.不知有没能什么防干忧的模块没有?

网友A:
笔记本电脑外接鼠标可解决

网友B:
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也想知道

网友C:
换个小本,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D:
这个我也不清楚
债权债务 www.58zcw.com

网友E:
我试过外接鼠标也是没用的

网友F:
这个问题关键是系统接地没有按要求连接。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没有正确地做接地!因为你想电脑连接只是与plc通讯,唯一能够与电脑有电气连接的也只能是地线了。当然PLC本身电源不良也可能引起电脑接口故障的。

网友G:
笔记本电脑电源适配器要接地,笔记本要专用,除了工控软件外,最好别装其他软件。

楼主:
这种情况大多数是在调试程序,启动变频器或马达时会死机.我想可能是干忧造成的.但无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H:
有时到人家厂里去,电脑和PLC连上后,还有漏电的现象,不知道楼主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I:
变频器干扰其他的电器,一般从两个途径着手,一是电源部分,可以采取对小功率的电气设备增加隔离变压器及滤波电路;二是电磁辐射方面的,那就变频器的外壳做好屏蔽和良好的接地。这两方面处理好了,一般的干扰都是可以消除的。
电控技术服务

网友J:
外加鼠标解决机板鼠标不能用

网友K:
这是油变频器未接地引起的

网友L:
跟变频器关系不大的,跟你的电脑关系挺大,电脑死机是PLC 连PLC 的是,才有的吧,我们也遇到过是 ,有时候,我同事的笔记本去现场调试的时候,就死机了,我的去,从来没有死过机,同样的环境,变频器是会产生干扰,你换台笔记本,换条数据线试试看,

网友M:
通讯口问题

网友N:
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先关闭变频器,待调试好除变频器功能之外的程序后再调试变频器。再有就是线够长的话,尽量远离变频器。
(天生我才必有用)/100+(笨鳥先飛)*100 +(相信自己)

网友O:
我遇到过用USB转串口线+RS232转RS485与西门子M420通信,在启动变频器时就连接不上或笔记本死机重启。后重换一根好一点的USB转串口线后就正常了,可能是USB接口受干扰所致。

网友P:
通讯端口与通讯线不兼容,建议换一个好点的通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