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7):
加热箱电热管总功率81Kw,18根U型,每根4.5Kw,额定电压380V,加热箱最高设定温度200度,风机抽热风送到烘房。

设想一:分一组,18根每6根一相接成三角形,线电流=(81×1000)/ (1.732×380)=123A ,固态继电器选三相 250A 的

设想二:分三组,6根一组,每2根一相接成三角形,线电流==(27×1000)/ (1.732×380)=41A  ,每个固态继电器选三相 80A 的,一个温控表驱动这三个固态

这种选法是否正确?还有没有更好更经济的方案?

谢谢各位!

网友A:
不懂就是不懂

网友B:
我同意第二组方案,但是我觉得需要每组分开控制,也就是3个温控器控制3个固体继电器,出现问题时候也好查找,再者功率是否加大一些,这样会更加稳定!

楼主:
谢谢2楼!

我想合理点应该如2楼所讲, 3个PT100分别接3个温控仪,再分别控制固态继电器,不晓得41A选80A的够不够用,发热量如何。

还请有经验的朋友提提建议,谢谢各位。

网友C:
一个温控仪也可,41A选80A的当然够用,设计三个固态可单独加热。

楼主:
各位,一般固态继电器国产的什么品牌质量好点?

楼主:
回4楼:看了很多牌子温控表都只有1如SSR输出,这样1个表控制3个固态就只能同开同关了吧,要单独控制估计还是要3只表的,要么有3路SSR输出的表。
3只表的话就要接3只PT-100,能不能这样 一只PT-100接1号表,1号输出电流信号到2号表,2号表再输出电流信号到3号表,这样实现1只PT-100控制3只固态继电器,不知可不可取?

网友D:
债权债务 www.58zcw.com

网友B:
我最近做的一个项目就是这么做的,温控器是松下KT4,客户使用3个,固态继电器室SSR-40DA,3个加温。所以我现在也很关注这块,给你一起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4楼:看了很多牌子温控表都只有1如SSR输出,这样1个表控制3个固态就只能同开同关了吧,要单独控制估计还是要3只表的,要么有3路SSR输出的表。
3只表的话就要接3只PT-100,能不能这样 一只PT-100接1号表,1号输出电流信号到2号表,2号表再输出电流信号到3号表,这样实现1只PT-100控制3只固态继电器,不知可不可取?

控制回路中3个固态前各加一个转换开关不就完了。

网友E:
第二种方法比较好

网友F:
最经济方法分二组,用二个温控表,调功控制SSR,SSR用风扇散热。

网友G:
我最近也做套电加热设备,1个温控表控制4个可控硅,做恒温。效果还好
[fly]欢迎纺织行业的工控朋友,本人也在纺织的圈子里。希望可以共同研究美好的未来。[/fly]

网友G:
你的发热管是什么样的?我用的红外线发热管,1.8米长,8KW,220V
[fly]欢迎纺织行业的工控朋友,本人也在纺织的圈子里。希望可以共同研究美好的未来。[/fly]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做的一个项目就是这么做的,温控器是松下KT4,客户使用3个,固态继电器室SSR-40DA,3个加温。所以我现在也很关注这块,给你一起学习了。

谢谢指导。不太熟悉温控表,在固态继电器前要不要再加接触器,如何做到该路固态从电路上彻底关断。因为根据工艺,风机启动后才启动固态,是控制温控表来实现,还是直接加接触器来实现,有点迷茫,主要固态没弄过。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发热管是什么样的?我用的红外线发热管,1.8米长,8KW,220V

就普通的不锈钢扁担式  380V规格,单根4.5KW。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经济方法分二组,用二个温控表,调功控制SSR,SSR用风扇散热。

调功控制SSR? 就是温控表输出的SSR电压信号来控制固态继电器吗,还是其他?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回路中3个固态前各加一个转换开关不就完了。

谢谢指导。
用什么样的转换开关呢?用转换开关好像只能手动了吧,我要自动通断,貌似要加接触器,这块不太懂,讲错了还请见谅。
  • 下载积分:+1(gutaiw) 真诚感谢!

网友H:
        1.塑壳断路器  2.熔断式隔离开关 3.电力调功器 4.互感器 5.电压表 6.电流表 7.温控表 8.控制回路空开、中间继电器、按钮等

网友I:
    你不要想着便宜,等下挂了的

网友J:
    明显第2中方法

网友K(2022-11-28):
    温控表+固态+加热器+加热器断线报警器   UL12RTU.pdf (1391 K) 下载次数:21    WINGOLG加热器断线报警器.pdf (2522 K) 下载次数: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