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奇怪问题

楼主(2013-08-27):
各位大侠,我用三菱FX3U PLC 的DRVA控制步进电机,发现弟一次驱动电机运行,可是再次驱动时电机步运行,监控Y0也没有发脉冲信号出来、

网友A:
这是绝对定位指令,你定位值有没有变化
深圳周边电气电工PLC服务。

网友B:
太深奥,不懂就是不懂。

楼主:
对了第二次驱动时 M8029这个继电器和驱动DRVA的信号同时动作。

网友C:
债权债务 www.58zcw.com

网友D:
基本资料好好研究下

网友E:
假如还要走多少个脉冲那就要在原来脉冲数上加多少个脉冲,要回多少个脉冲就要在原来的脉冲数上减多少个脉冲,如果要回到原来的位置,那么总脉冲数要设为K0。

网友F:
把程序上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