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7):
公司有几台洗净机用到Proface的触摸屏,里面的洗净时间是有下拉小键盘设定的,现在想给这个洗净时间设定一个最小值,低于这个值就设定不了。可是在工程画面找不到怎么来设置,请大家帮忙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在要输入的数据寄存器中可以限制输入数字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要输入的数据寄存器中可以限制输入数字大小。

谢谢1楼,哪就是说要在PLC中修改?触摸屏中不能限制?

楼主:
以上是具体画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上是具体画片

楼主:
谢谢4楼斑竹的回复,是这样的设置画面下自己修改上下限就可以了吧。放置怎么理解?要覆盖原来画面吗?

楼主:
以上是实际现场触摸屏显示画面,触摸屏程序修改的很少,问题比较多,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4楼斑竹的回复,是这样的设置画面下自己修改上下限就可以了吧。放置怎么理解?要覆盖原来画面吗?

你只要修改原來的就好了,並非需要新增,新增會出現放置,請多參考相關手冊!

楼主: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修改这个寄存器 R10 LS005001 KD01一堆数据,请斑竹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修改这个寄存器 R10 LS005001 KD01一堆数据,请斑竹详细介绍一下

請上傳你的工程文件

网友C:
画面里面就可以设定的。位数和小数点位数都可以
11楼程序已经上传,请详细介绍一下方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上傳你的工程文件

文件已经上传,请斑竹帮助看看
附件: 自動洗浄機[RED03-001]R-Type.zip (344 K) 下载次数:51

网友D:
触摸屏里可以设置 上下限
11楼程序已经上传,请详细介绍一下设置方法,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文件已经上传,请斑竹帮助看看

你只要參照附圖修改即可,具體還請多看看手冊

楼主:
修改的是什么主体,如何确认,PROFACE的东西太复杂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文件已经上传,请斑竹帮助看看

你这是哪个版本做的,我的2.2.2.6.3.0的都打不开。还是你传的不对

楼主:
在斑竹的提示下,自己摸索出来了,方法和大家共享一下,打开工程-打开要修改的基本画面-在工程基本画面菜单下选择查看-部件列表-键盘输入显示-选择数据地址本次要限制设定的R10-编辑-修改画面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哪个版本做的,我的2.2.2.6.3.0的都打不开。还是你传的不对

传的是正常的,版本号见图,是GP-PRO/PB3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哪个版本做的,我的2.2.2.6.3.0的都打不开。还是你传的不对

人機傳的2000系列工程,你用3000系列當然直接無法開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