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的输入输出接法

楼主(2013-08-27):
s7-300 的订单号cpu313-6CF03-0AB0 输入输出接法怎么接 1L+是接24V M接-24v 然后i0.0接1L+?请各位大侠帮忙 我刚学 有图详解 不胜感激

网友A:
I0.0是外部输入信号,如果是24V,就是得电,I0.0=true
无锡市北辰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BCNet-S7 技术交流群:229195162
0510-85166823 bcnets7@163.com
www.beichen-automation.com
淘宝:http://shop113462796.taobao.com/

楼主:
我是 那样接的 为啥 我输入下载程序常开I0.0,线圈q0.0 我短接I0.0, 为什么 只有I0.0亮 Q0.0不亮 ,

网友B:
要接负载才能亮的 不然 亮不了

楼主:
监控程序 发现 常开i0.0 未闭合 可是实际的i0.0亮了 这是 什么原因?

网友C:
回楼上:
按你的描述输入点坏了,换一个地址试试。

楼主:
我换了 还是 这样的情况

网友C:
你说的是前连接器上面的LED指示灯亮了吗?
你这个PLC是否有报警信息?一般前连接器指示灯亮而监控step7该位没有被激活,一般是模块输入故障。如果模块背板连接“U”型什么的没有插好,等同于cpu没有和模块通讯,同样也会出现此类问题的。
那问你这个模块其它输入点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