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的问题,请教各位老大

楼主(2013-08-27):
昨天搞了个F940GOT,第一次能写程序上去,可是没写好,想改下,第二次再也写不上去了,说什么超时错误,设置什么的,线也没有问题,因为我还能通过这个屏接上PLC写程序,还有个GOT1030也是一样的,说是连接成功,但是通讯错误,第一次却能写的,屏也是新买的,第二次就写不上去了,说是通讯错误,为什么屏经我一写就没用了呢,

网友A:
你是用232口连接电脑的吧?第一次上传后更改了232口的默认设置,232口分配的协议不是针对电脑的了,所以第二次开始连不上了。进到屏幕上的系统菜单里手动改吧。

网友B:
没弄过这个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