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台达VFD-B冲床用参数问题

楼主(2013-08-27):
小弟有一台冲床用VFD-B 7.5KW变频器 当电机带飞轮高速转动时,再按停止,变频器自由停车中,担是接着按起动,变频器又从0HZ开始起动,此时飞轮转速高于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变频器会处于刹车状态,然后报警。 请问师傅设哪个参数可以直接跟随飞轮转速直接到目标频率? 而不要变频器去刹车?

网友A:
更改设置启动时间,不知道可以不可。

楼主:
那第一次起动飞轮没转的时候不是也要等 ?? 等的时间太久了 1分钟 不行不行

网友B:
你可以试一下设定08-19和08-20的参数

网友C:
把自由停车改成减速停止试试。

网友D:
冲床我看过的只有电磁偶合器的调速过载能力强,可随时停止启动,设置一个互锁停止后再启动

网友E:
是不是哟啊速度追踪

楼主:
三楼师傅正解!!!!!

网友F:
加个刹车电阻

网友G:
启动方式可以设置为速度追踪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