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三相电动机可以用多少hz

楼主(2013-08-27):
普通三相电动机可以用多少hz
对电机有什么影响没有

网友A:
理论上可以0-400hz;但是我最大用到95hz;

网友B:
50hz多了对电机有影响。

网友C:
一般的都是0-120 HZ 频率高了,力矩就小 ,对电机的寿命有点影响

网友D:
最高60HZ无大 影响

网友E:
50赫兹应为设计就是50赫兹铭牌上有呀

网友F:
频率? 名牌上有啊 写多少就得用多少

网友G:
看了大家见解,都没有摸到主要,不是电气问题的,而是机械的承受问题,比如轴承在高速运行下的离心力,轴承和座是否受得了,还有是散热问题,磁场的饱和度

网友H:
赞同7楼的观点,频率高来带来一系列问题还是蛮多的;首先最明显的一个就是转速直接升高,转速高于额定值时,电动机的转子和轴承承受着很大的离心力,弄不好会电机内部“扫膛”

网友I:
频率是出厂就设定好了的
额定值是厂家对这台电机做过测试的
最好不要超过额定值
你这不是在对电机使用寿命进行挑衅吗
合理的机械设计是考虑到机械强度 使用寿命等等问题
就以速度来说
0-400HZ是什么概念 是普通变频器的频率上限吧
按50HZ额定电机频率来计算
是多少倍??? 自己算下就知道了
厂家电机轴承可以承受吗
转子离心力呢
这都是要考虑的吧
不是把变频器频率调上去就可以的
说了这么多
至于能超速多少 你自己考量考量吧
下载积分:+1(yexingzhe23) 真诚感谢!

网友J:
我之前在一家厂里看到他用普通电机然后用变频器控制,电机不大,应该是一个千瓦左右。是一条物流拉,电机带动链条,链条带动滚筒。他们一直都是把变频器的频率调成90HZ。我刚开始看到也觉得奇怪。这样对电机没影响吗,但是人家都用了四五年了。也不知有什么影响,人家就是那样用了!

网友K:
10楼的回答不错

网友L:
这个确实不好说,从电机原理上讲,最在也就是60,可是你要是再分析一下,频率越高,电机的工作电流就越小,有待高手来解答了

网友M:
普通电机一般调在100HZ以内,因为目前的变频器以电压型居多,为抑制电流中的高次谐波,频率提高需要适当增加电机的电感量,频率越高对定子硅钢片质量要求就越高,频率越高集肤效应越大,故高次谐波铜耗也增大,频率越高对绝缘线质量要求就越高。

网友N:
50HZ频率高了,力矩就小 ,对电机的寿命有点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