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7):
首先不知道发在这个版块对不对,如果不对请管理员删了吧
领导让我们装配 一个控制柜220V  功能 2个3KW的加热管和1个2KW的超声波 装配好后 发现从电柜那边没有那么粗电缆
有人提出用三相380V 再带个零线,然后每相控制上述一个负载,总用一个零线 上述负超声波一直用 另外两个3KW加热管 有时候一起用有时候单独用
不知道这样可以不 是不是要烧零线啊, 还有三相不偏流吗   ??
线缆好像是4平方的

网友A:
电缆选择的原则是【简单算法】:10mm2(含10mm2)以下的线以导线截面积乘以5就是该截面积导线的载流量相应的截面积100mm2以上乘以乘以216mm2、25mm2乘以435mm2、50mm2乘以370mm2、95mm2乘以2.5如果导线穿管乘以系数0.8(穿管导线总截面积不超过管截面积的百分之四十)高温场所使用乘以系数0.9(85摄氏度以内)裸线(如架空裸线)截面积乘以相应倍率后再乘以2(如16mm2导线:16*4*2)以上是按铝线截面积计算铜线升级算是指1.5mm2铜线载流量等于2.5mm2铝线载流量,依次类推。综上所述:一般而言,4平方铜线最大承载电流是30A,如果考虑别的因素,请楼主对照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