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Voltage Inpt型计数器怎么接线,原理是什么?(附图片)

楼主(2013-08-27):
NO-Voltage Inpt型计数器怎么接线,原理是什么?
其中三极管是怎么起的开关作用?
图2是图1的接线图,我不明白,求解释!!!
zsh340

网友A:
第一张图的计数器是自带有电池的,1、2号脚之间导通一次,计数器就计1.导通2次就计2.
3、4号脚之间导通时计数器就清零了。
第三张图看不好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