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Q系列脉冲问题

楼主(2013-08-27):
我是才学习PLC的,请问各位大神,三菱Q系列用差动连接是如何把脉冲发送到驱动器内的呀??是用什么指令??

网友A:
通过QD75定位模块的专用指令,把寄存器中的总脉冲数写到定位块的专用通道地址上.
Hard Road,brave hart!

网友B:
有两种方式:
1、专用指令PSTRT1-4
2、驱动定位启动信号Y10-13
具体用法参考QD75手册第六章,里面写得很详细。

网友C:
有多种方式,有专用指令 也有通过写入BF ;还有直接在QP里设定好位置;具体看个人喜好如何写程序及伺服跑点要求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Q系列脉冲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