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序如何转成梯形图
bnm00819

楼主(2013-08-28):
各位大哥,我把PLC里的程序上载到电脑保存到电脑后,改了一下程序,转换成梯形图,怎么转换不了?提示找不到COM端口。怎么回事,请各位大侠相助

网友A:
你之前是连PLC的,现地没有连PLC当然会报警吖
总线伺服系统成套机械电气解决方案

bnm00819

楼主:
那怎么办啊

网友B:
装一下仿真软件因该就行了

网友C:
转换不了可能是你的梯形图有问题,转换后的程序是可以下到PLC里的,因为你能读出,说明你的通信没有问题

网友D:
是不是你写的程序出现问题了,要不然你回复原来的程序试试看不就知道了,如果能转换的话,就说明你程序的问题。

网友E:
小问题,依次在 工具---选项---程序共用 里把“变换后,不写入PLC”点上就可以了

网友F:
变换后不写入plc

网友G:
工具---选项--变换后不写入PLC前打勾就ok了
bnm00819

楼主:
谢谢大家了。。。。。。。。
三菱程序如何转成梯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