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3U程序器能用FX系列的编程线下载程序吗

楼主(2013-08-28):
三菱的3U程序器能用FX系列的编程线下载程序吗

网友A:
确切的说,是用FX1N,2N系列的下载线,因为FX系列还有一种是25针编程口的。

网友B:
可以的,通用的

网友C:
3U就是属于FX系列的一种

网友D:
没试过呢,有机会试试

网友E:
就是用SC09通讯电缆,不过要注意通讯电缆插头的形状,有些需要修改才能完全插进PLC 。

网友F:
可以 我试过的 没问题

网友G:
通用的,除非你的线很假。我试过一种线2N的可以用,3U的不行。

网友H:
sc-09可以

网友I:
可以的,我刚用完

网友J:
可以的,通用的
QQ 204716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