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三菱FX2N PLC程序读取过程中显示不能通信

楼主(2013-08-28):
各位大侠 我在读取三菱FX2N PLC程序过程中显示 无法与PLC通信。请确认PLC的接续情况后再执行(ES01802007) 请问是怎么回事 如何处理
补充:我用的是USB-SC09电缆 端口设置正确 点通信测试后显示与PLC连接成功 在点击执行读取后也显示进度条 但随后显示 无法与PLC通信请确认PLC的接续情况后再执行(ES01802007) 请问各位大师是怎么回事 该如何处理
下载积分:+1(huojiamao)

网友A:
通讯线太差,我也碰到过这样的线,连接10次有7-8次连接不上

网友B:
如1樓所說,買好一點的線,便宜沒好貨

网友C:
也可能干扰
重启电脑试试
电脑电源不要与PLC电源处,或用笔记本电池,不要外接电源
将通讯线拉出整理好,不要缠和跟机台电线搞在一起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D:
如果硬件没有问题!应该是干扰。
解决方法:
方法1:接地
方法2:把所有COM口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