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触摸屏与三菱PLC通信问题?

楼主(2013-08-28):
我有一台GT1050-QBBD-C触摸屏和一台FX1N-40MR PLC,不知用什么型号线通讯,哪位大侠知道,能否自己制作,最好有图。

网友A:
请看图示接线
自我解救

网友B:
请问这个通信图在通信手册上有吗?

网友A:
你说的是什么通信手册,FX没有,屏应该有这个通信说明,图示没有问题
自我解救

楼主:
本人有这种线,可是连通就是不通讯,哪道是线质量问题吗?用万用测与1楼图片一样通。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C(2013-10-03):
屏应该有这个通信说明

网友D:
光有线还不行,还要在触摸屏软件里进行连接汶显

网友D:
连接设置

楼主:
今天总算搞明白了,原来是触摸屏上连接设备设置没有设好。具体是在主菜单——连接设备设置——标准I/F的设置——I/F-1——1或8或9——改成CH1这里1就显示MELSEC-FX连接了。

楼主:
在淘宝上有23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