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助手接收区数据不断

楼主(2013-08-28):
用USB转RS232,再接RS232转485接口,与FR-D700变频器通信。
当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后,通信参数设置后打开对应的COM口,没有打开自动发送指令,但是接收区一直不断有数据返回?

网友A:
前几天我和你一样的苦恼,也是同样的问题,我用的USB-PC -PPI 的西门子电缆,理论上是USB转485 可是没发送就开始就收到很多FF的数据,后来也排除了干扰,还是不行,通讯参数不可有问题,只可能是数据线或者笔记本本身的问题,换了笔记本还这样,就可以推断肯定是数据线的问题了,后来手上有没有USB转485 只有USB转232的后来就自己做了一个232转485的,后来连接后一切就正常了,运行控制与监控都正常。但是最好还是自己买的USB转485 性能稳定些。

网友B:
楼主,不知道你对工业级路由器是否感兴趣?我们产品有1*LAN,1* WAN 口,又有RS232/485串口,支持DTU, 支持静态路由器,深圳倚天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