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8):
       以前在繁体系统用的三菱旧型号的触摸屏软件FX-PCS-DU-WIN-C为旧型号F940GOT-SWD-C的触目屏设计的画面,怎么用现在GT designer 2软件把老型号触摸屏的画面导入新屏GT1155-QSBD-C中,而且要使其变成中文简体界面,原界面是繁体的,各位大侠该怎么弄,原画面我已上传上来了,请看 got50a.rar (55 K) 下载次数:36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重新按照原模样的做一个,不是也很快么,以前的程序都有了,这个应该不是大事啊

楼主:
主要是画面太多了,一百多张画面啊

网友B:
打开是这样吗?感觉乱码了
努力成就梦想。。。。。。 技术支持   541846938

网友C:
不支持繁体字,没有字库吧?

网友D:
先用GTD2 读取其他格式文件读出来,再改变触摸屏的型号为GT1155
我以前转过,但是经常会丢掉很多东西。比如有时所有的开关都丢了。
还有画面的序号可能不一样,老型号可能是从0开始。新的从1开始,这样的话所有的画面切换开关也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是这样吗?感觉乱码了

就是这样有乱码,要怎么不让它显示乱码呢?难道要每一张画面都要去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用GTD2 读取其他格式文件读出来,再改变触摸屏的型号为GT1155
我以前转过,但是经常会丢掉很多东西。比如有时所有的开关都丢了。
还有画面的序号可能不一样,老型号可能是从0开始。新的从1开始,这样的话所有的画面切换开关也要改。

  我也是按照站长的方法去做了,是会存在丢掉好多东西,乱码,画面不能切换等之类的情况,这该怎么办呢?是不是老画面就不能用在这新屏上了,是不是要重新设计触摸屏画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按照站长的方法去做了,是会存在丢掉好多东西,乱码,画面不能切换等之类的情况,这该怎么办呢?是不是老画面就不能用在这新屏上了,是不是要重新设计触摸屏画面了

转换过后,每个画画都要重新检查一编,每个对象都要检查到,F系列有些功能在GT当中是没有的,只能通过脚本来实现
所有的跳页按钮都要重新设定,因为F是0开始,GT是1开始,所以跳页设定会丢失
还有不管多少个画面,都是要这样修改,200个画面也是这样,拿了工资就是要做这个事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按照站长的方法去做了,是会存在丢掉好多东西,乱码,画面不能切换等之类的情况,这该怎么办呢?是不是老画面就不能用在这新屏上了,是不是要重新设计触摸屏画面了

我剛剛有使用GTD2開啟,頁面中顯示全為亂碼(我使用的就是繁體系統),所以若確認是繁體字體的話,建議使用繁體系統的電腦使用GTD2直接讀取人機工程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转换过后,每个画画都要重新检查一编,每个对象都要检查到,F系列有些功能在GT当中是没有的,只能通过脚本来实现
所有的跳页按钮都要重新设定,因为F是0开始,GT是1开始,所以跳页设定会丢失
还有不管多少个画面,都是要这样修改,200个画面也是这样,拿了工资就是要做这个事

看来F940屏的画面想要拷到G1155的屏上是直接使用不了的,只能重新设计画面了

网友G:
GT designer 3读出GT designer 2的程序,再触摸屏更改成需要的型号,程序数据就自然改变了,装载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