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8):
老师们好 ,我是做机械设计的  电气只了解一点
我想问一下  在位置控制模式下 速度是怎么定义的呢 ? 我要的速度尽量快  时间短  节奏快
在启动的时候 是不是按堵转转矩一直 加速到最大速度,这种情况是怎么控制的呢  是需要驱动器调 加速时间吗 ?还是其他的呢? 谢谢指导啊

网友A:
位控怎么了,脉冲的速度通过比例不久变成电机的速度了么。

网友B:
不管是位置还是速度的情况下。看你伺服电机转一转需要多少脉冲。如台达的AB伺服就是一万脉冲一转的。这样你每秒发一万个脉冲的话伺服的转速就是每分钟60转。脉冲是以秒计的。

楼主:
谢谢 以上的回答啊
在启动起来之后 速度 是和脉冲速度 一致吧

那么在启动的过程之中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B:
发脉冲的时候可以设定一个时间的呀。不过这个设定是从0到最高速度的时间。FX3U的默认是100ms从0到100000的启动速度

楼主:
伺服设定的最小 启动时间 是什么决定的呢 ? 设定的启动时间数值小了 会怎么样呢?

最小启动时间 是设定速度/最大加速度 得到的吗?最大加速度 = 启动转矩/惯量   流程是这样的吗? 最小时间 由最大转矩决定的吗

网友C:
是靠频率来控制的

网友D:
可以通过设置时间斜率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