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8.86能装在64位系统吗

楼主(2013-08-28):
GX8.86能装在64位系统吗 换电脑麻烦不少呀

楼主:
那只有换系统了

网友A:
换新版GX软件也行
什么版本 家园有下吗

网友B:
可以,我的就是WIN7 64位
可以的?

网友C:
可以用。我的是WIN7 64位专业版的。
学而知不足

网友A:
先装works2再装8.86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