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系列PLC,怎么在30个数据寄存器中求最小值?

楼主(2013-08-28):
三菱A系列PLC,怎么在30个数据寄存器中求最小值?30个数据寄存器的数据,。。。

网友A:
自己去试验下看行不行,没时间试要上班了。
忘记在>= k30 z 后面加一行(mov d100 d200)
D200就是D0-D30里的最小值。
下载积分:+1(freesunshine)

网友B(2014-01-14):
此程序运行结果:D100=D29或D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