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9):
白色线如何用?

网友A:
大概是:白线接正电源,有光线时接通(黑线输出高电平);白线接0V,没有光线时接通(黑线输出高电平)。
真诚感谢!可以看出这个光电是NPN常开,依你高见,白色能取代,0V,或24V+吗?

网友B:
我分析是当白色的接正极的时候黑色输出为正。白色接负极的时候黑色输出为负

网友C:
白色为信号线信号高电平和0V两种

网友D:
应该是1楼说的
2、3楼明显是错的
也可能是:传感器上有个 指示灯灯,接电源正极时,感应为亮;接为0V时,没感应为亮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E:
白色线接正负,应该和指标灯相关。应该也可以不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1楼说的
2、3楼明显是错的
也可能是:传感器上有个 指示灯灯,接电源正极时,感应为亮;接为0V时,没感应为亮

同意

网友G:
正确的接法是  白色接正极。黑色是信号线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白线接正电源,有光线时接通(黑线输出高电平);白线接0V,没有光线时接通(黑线输出高电平)。

对头!白线接正极时已可浮置不接.

网友I:
白线类似于选择开关,决定感应到信号后动作时是高电平输出还是低电平输出

网友A(2013-10-11):
楼主,白线只是控制信号,不能取代0V或+24V电源。

网友J:
此光电开关是PNP型。当白线接正电源为常开,接0V为常闭。

网友K:
以前见过这个问题,他们回答的是5楼的答案。另:你自己有的话,试试就OK了

网友L:
这跟4线式传感器差不多,棕色接+24V,蓝色接0V,黑色输出信号,白色是控制端确定输出信号是常开型还是常闭型,好像是白与棕色接+24V就是惯用的常开型。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这跟4线式传感器差不多,棕色接+24V,蓝色接0V,黑色输出信号,白色是控制端确定输出信号是常开型还是常闭型,好像是白与棕色接+24V就是惯用的常开型。

不错,就是 :常闭、常开
具体么,接的时候测试一下就可以了
活到老学到老:还有 8  分没学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