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9):
请教:欧姆龙 指令BSET 相当于台达PLC的哪一个指令啊?

网友A:
块复位程序

楼主:
呵呵,能不能说详细点。BSET 相当于台达PLC的哪一个指令

网友B:
欧姆龙BSET #10 D0 D10  三菱FMOV K10 D0 K11都表示D0-D10的数是10.
台达与三菱指令相似,用FMOV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