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关于PLC外部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3-08-29):
我是一个PLC新手,关于一个PLC自带24V和另外加一个24V电源的问题,接近开关(三线)和继电器(DC24)需要另接电源,问了两个做PLC的师傅一个说最好不用PLC自带电源,这样会给PLC带来工作压力(大概是这个意思)。另一个说不用外加电源,因为PLC电源会和另外接的电源相互并行有影响。求教各位大牛怎么样才是最好的选择?另外再问一个问题,输出端的COM0、COM1、COM2短接在一起的时候需要接保险丝?如果需要接多大的?

网友A(2013-10-16):
可以用和不用,外部没有多少东西的话。可以用,反之最好还是外接一个电源吧。
学者

网友B:
plc 负载多的话。一般plc输入信号,光电开关、近接、编码器什么的用plc内部电源,plc输出外接继电器、 电磁阀什么的用外部电源。

网友C:
实际上道理很简单,如果你使用PLC自带的电源,正常时只要容量足够没有问题。问题是当出现外部存在短路性故障时,PLC将无法正常工作。所以建议使用外部电源来确保可靠性。

网友D:
4楼说得对。建议使用外部电源。在我的项目里一律采用外部电源。

网友E:
最好用外部电源,以保证PLC的安全运行。

网友F:
4楼说得对,PLC跟外部输入输出最好做一个隔离,即用中间继电器、外部电源等来执行PLC的输出。PLC的价钱比外部电源贵多了,你也不想为了省那点钱而把PLC弄坏吧

网友G:
最好用外接电源吧!!我们公司一般都接外部电源。PLC内部的电源就是为了当你控制的负载不多的时候用的,由于负载太少了,不想外加成本去买电源,所以才用内部电源。。。。
输出COM怎么接,看你功能吧。。。。
lvhonjun

网友H:
要是用PLC内部24V的话,外部一旦短路,整台PLC都停了
lvhonjun

网友H:
严重的话直接挂掉PLC,用外部24V,顶多烧个模块。

网友I:
要看外部所需要的功率大小来决定。COM加保险也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