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威伦屏和三菱FX1N的问题

楼主(2013-08-29):
威伦屏接入PLC之后为状态开关不能用,但是数据开关输入都没有问题,是怎么回事?

网友A:
plc是不是拨到stop档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
没有的呢,就是比如做一个自动和手动的切换开关,就是切换不了,PLC监控也没有反应,但是数据寄存器的值可以通过触摸屏改变,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A:
按钮的功能是选了什么?反相?保持还是脉冲?又或者程序中把该位一直被复位?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按钮的功能是选了什么

楼主:
程序中不可能复位掉的,按钮选的是多位状态开关,选的是切换开关

楼主:
这个是触摸屏开关属性设置

网友A:
一手动自动的转换开关为啥选多位状态开关啊,这个元件属性看着也不对,使用位状态切换开关元件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