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电眼控制流水线上物品的距离梯形图,,

楼主(2013-08-29):
想了半天不知道怎么搞,比如有四个物品来了,第一件直接过去,后面三件每件都停留3秒钟才过去,然后复位,循环
求助高手指导

网友A:
能说的再详细点吗?我的Q410627175

楼主:
分砖知道吗

网友B:
你模拟一下

楼主:
你这个太复杂了吧!

楼主:
不用计数器的

网友C:
过去输送不是同一个输送的吗?如果分开两段输送,速度变化的怎么办?距离还一样吗?
最好的办法是输送上加多一个位置感应器(就是在要的距离处再加一个电眼),但这是死的
或是输送上能加编码器作计数的,位置更准,也灵活设置点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B:
楼主自己不是想清楚了嘛,小弟才刚接触,不知道不用计数器怎样写,求教

楼主:
汗 我也新手来着啊...........等明天我去拍张照上来

网友D:
其实你这样做的根本目的就是让每个物品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对吗?!正如6楼所说只需要物品移动到一定的距离,后面的物品才能移动不就可以了嘛!具体的方法还要看现场具体情况!

网友E:
应该比较简单
QQ 20471661

网友F:
加个光电 再加个阻挡气缸不就可以了

网友G:
控制梯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