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欧姆龙程序是什么意思,用三菱或者台达PLC该怎样表示

楼主(2013-08-29):
这个欧姆龙程序是什么意思,用三菱或者台达PLC该怎样表示

网友A:
把DM0和DM1的值赋到脉冲输出端口0
读脉冲输出端口0当前值到DM0和DM1
在别的品牌PLC怎么用?你自己悟,我也不懂

网友B:
下面的指令应该是读取高计值,上面是变更高计的当前值,读取旋转编码器脉冲到D0D1,断电或别的原因之后又将D0D1传送到SR248SR249中做为高计的当前值。目的是使断电后数字保持原来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