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9):
我想通过触摸屏向S7200PLC的 VD100 写入数据,请问我设置?把触摸屏的文本域添加变量为VD100?还是怎么着。
我看好多人都用DB1.DBW1这种格式,200PLC里也有么?为什么我建一个文本域,添加变量里,寻址范围没有DB呢

网友A:
DB1.DBW1 这个地址在PLC300中才用到,两百中没有, 通过触摸屏想200PLC中写数据只要在触摸屏画面中建立一个I/O域把地址写入,把触摸屏和PLC通讯上就可以在屏幕中设定数值了啊

网友B:
DB是s7-300PLC里的数据块;200PLC中可用VD寄存器注意数据格式。

网友C:
DB是S7-300中的数据块。触摸屏与200通信,首先建立一个新的“连接”,然后在“变量”中新建变量时选择该“连接”,然后寻址。最后在画面中建立符号域文本域等元件时,点开“过程变量”时选择需要的“变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DB是s7-300PLC里的数据块;200PLC中可用VD寄存器注意数据格式。

哦,这么回事,谢谢了,我说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DB是S7-300中的数据块。触摸屏与200通信,首先建立一个新的“连接”,然后在“变量”中新建变量时选择该“连接”,然后寻址。最后在画面中建立符号域文本域等元件时,点开“过程变量”时选择需要的“变量”即可。

恩,谢谢,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B1.DBW1 这个地址在PLC300中才用到,两百中没有, 通过触摸屏想200PLC中写数据只要在触摸屏画面中建立一个I/O域把地址写入,把触摸屏和PLC通讯上就可以在屏幕中设定数值了啊

谢谢解答~~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