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29):
1.这电柜22KW,主电源线,用现成的10平方线行不行,如用16平方,只用几米的,不好买啊
2.大家说说,这柜做得如何?大家不要客气,尽敢拍砖过来。

网友A:
手工可以的。
主电源线,尽量不要细,粗点可以。

网友B:
22KW   10平方够了

网友B:
还没接完吧

网友C:
好像PLC点数利用的很少

网友D:
比我的强多呢!

网友E:
建议变频器安装在上面啊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F:
三相空气开关输出电源线没线标,变频、变压器的确最好装上面咯

网友G:
16平方最少。2200瓦峰值100多安。变频器装得好!!!!

网友H:
最上面那排是什么?

网友I:
从图片上看:用大了点数的PLC有点浪费,变频器最好不要安装在PLC正下方,以免灰尘和热空气进入PLC内部影响到正常工作和寿命,同要注意电柜散热。
  • 下载积分:+1(丁维国)

网友J:
变频器应该在上面,其他都可以
自学

网友K:
接线水平差劲,乱草堆。

网友L:
不错啦, 布置虽然不是很完美, 但总体看上去, 还是很和谐的, 不错, 不错....
智能机器人设计及生产销售...

网友M:
电线选用,10下5,100上2,25 35 四三界,70 95二倍半,

网友N:
热继电器在变频器.变压器上面会有影响吧!

网友O:
最反感用这种端子排了,当空间不够时,接线超麻烦,有的还必须用一字螺丝刀,还必须大小刚好的
现场改动很不方便]
下载积分:+1(史文华) 的确如此,不过有时候为 ..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网友P:
排版不好

网友Q:
16平方主线
散热通风欠考虑
线色没区别
综合看,过得去,隐患多

楼主:
如果将变频器放在上面,那么那么变频器出,必须与一些感应线同走一线槽,这会变频器干扰其它

网友R:
很漂亮,楼主好样的

网友S:
注意配电的颜色,主电源都是红的?
大家帮看看我做的电柜

网友T:
布置不怎么样,没考虑散热。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U:
很漂亮手工很好10㎡导线经济电流60A带22KW电机足够况且是变频器,没有启动冲击电流,我相信你的水平会越来越高的努力吧。

网友V:
貌似PLC点数配多了点

网友W:
最上面那排是什么?同意11楼的观点

网友X:
蛮好的,继续努力。

网友Y:
作完在说

网友Z:
引用 网友E:
建议变频器安装在上面啊
需要如此,主线感觉不够10平

网友AA:
建议变频器安装在最上面。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AB:
元件布置不美观规范,接线工艺不是很好,总体还不错啦。

网友AC:
PLC侧最好加保护输出输入的措施,要不会容易烧点。。。。

网友AD:
元件布置不美观规范,接线工艺不是很好,配线的线颜色不对 般黄色配交流,信号线用黑色,直流+用棕色,-用蓝色,PLCI/0接线端子一般是用白色齿形管打号套Y型冷压端子,
总体还不错啦

网友AE:
手工活不错.整体排列也不是问题(考虑热流向上变频最好放上面.不过小型的也不是问题.)最大缺点是柜子太小,要知道强电非弱点.强电空间要足够大.你这样一旦电线发热,就像一块饼,捋不清头绪了.一次最好不要与二次同槽,一是发热.二是干扰..不过合上线槽还是很有卖相的.

网友AF:
PLC点数有点浪费啊

网友AG:
感觉是电热烘干设备或者清洗设备

网友AH:
楼主,你是怎么上传图片的?

网友AI:
引用 网友O:
最反感用这种端子排了,当空间不够时,接线超麻烦,有的还必须用一字螺丝刀,还必须大小刚好的
现场改动很不方便]

整个下来最不爽的就是这种端子排了。用着心里很不踏实

网友K:
这种端子很好,节省空间。欧美的柜子用这种端子的很多很多。

网友AJ:
引用 网友I:
从图片上看:用大了点数的PLC有点浪费,变频器最好不要安装在PLC正下方,以免灰尘和热空气进入PLC内部影响到正常工作和寿命,同要注意电柜散热。

网友AK:
辅材用的都是垃圾  做的不怎么样

网友AL:
主电源线,尽量不要细,粗点可以。是我会把变频器装在第二排

网友AM:
引用 网友AI:
引用 网友O:
最反感用这种端子排了,当空间不够时,接线超麻烦,有的还必须用一字螺丝刀,还必须大小刚好的
现场改动很不方便]

不知道这17楼和41楼这两位多在用什么接线端子不妨推荐一下看看!!

网友AN:
行线槽过小,因为是动力线有发热,所以需要修改为60*60的,利于散热。
PLC没有电源过滤,和2P空开过近,容易干扰。
还有一点,接触器看上去有可能是老款施耐德或是正泰的,尽量选用施耐德的,贵不了多少,正泰有时候有吸合后无法断开的情况,因为触点融化后有粘连情况

网友AO:
布局不对,不合理

网友AP:
顶37楼。这种端子排国产的不喜欢用。

网友AQ:
很好,PLC有点浪费

网友AR:
朋友,问一下,你的变压是 380变220啊,多少VA的

网友AS:
用这种端子最好是安装板折边凸起45度角的安装方形那样接线才方便好用。
回收电器,PLC,变频,触摸屏,伺服。外地德邦代收款.

网友AT:
还可以,总体布局不错。

网友AU:
还不错,变频器要远离对热敏感的原件,小容量就无所谓了,整体过得去,同志!尚需努力

网友AR:
输入点基本上用了,输出点没有用多少,这种情况下,尽量选小一此的点,增加一些输入模块16EX或者8EX。光看底板,看不到箱子,这样的箱子,可以考虑装两个120风扇排下风,热量估计不小。因为看你的底板,这个箱子应该不是太大,如果元件,应当适量增大柜子,这样在散热的同时,也有利于布局合理。

网友AV:
小打小闹没问题。。。。。。。!

网友AW:
不需要接触器下方挂的热继,断路器选用带热继功能的电动机启动器,线路的可靠性会高些,也比较好看,不要太在乎成本。

网友AX:
不错,就是柜子有的小,里面太挤了

网友AY:
我来说一点不一样的,热继电器可以取消,相应的DZ47-63断路器改为电机保护断路器。

网友AZ:
排列有点不合理,个人见解!

网友BA:
从图片上看:用大了点数的PLC有点浪费,变频器最好不要安装在PLC正下方,以免灰尘和热空气进入PLC内部影响到正常工作和寿命,同要注意电柜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