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柜空调可以在无纺机械电柜内用吗。

楼主(2013-08-29):
有个问题。就是电柜如果装一个空调,可是这个电柜的工作环境不怎么好,有点油烟,还有细小的化纤。可以用吗

网友A:
可以,排风的地方加过滤网。

网友B:
专业生产无纺布控制柜,价格合理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C:
能把电路发上来大家学习吗

网友D:
可以,进风的地方加过滤网,风排出,自然进风

网友E:
最好不要用!理由:1,油烟会吸附在空调热交换用的翅片上,细小的纤维会堵塞翅片,清理麻烦。2,温度控制不好的话会在电器元件上,线路板上结露,产生水膜。导致短路或爆炸!
一定要用空调降温的话,建议不要选氟利昂制冷空调,选半导体制冷空调。

网友B:
在国外我们一般加装2个空调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