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用过无线通信

楼主(2013-08-29):
本人最近有个项目,主站用Q系列PLC,和10台天车通讯,环形结构,动力是集电轨得电,有试过用CC-LINCK,但有干扰,不知谁有用过无线通信的方案吗?或是其他更好的方案提供参考,谢谢!

网友A:
用03UDE的CPU(我用2台L的PLC测试成功),用无线路由器桥接(万能中继)在一个网段,不知可行否!

网友B:
无线通信的抗干扰性比CC-LINK更强?好早就像采用无线通信方案,一直担心干扰问题,都不敢采用。

网友C:
我经常做无线通讯的,主要有两种 1,用蓝牙 2,用光位元传送器也就是所谓的望远镜 。比较简单买元件就OK 了
QQ 20471661

网友C:
补充下,如果你有10台需要通讯,还是用蓝牙比较好
QQ 20471661

网友D:
用CC-LINK IE 配合 无限路由器

网友E:
用CC-Link 在一定距离内干扰应该不是问题
CC-Link是三菱研发的经典控制!!!必须用,哈哈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E:
有线通信应该比无线通信的干扰要小吧??
CC-Link有干扰试着把通信速率降低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