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控制信号插头每排有25个引脚但是它的内部结构图有一排是28个

楼主(2013-08-30):
在松下伺服说明书中,配线图结构图是有一排是28个,而控制信号插头每排是25个引脚,那我该怎么判断哪个引脚是哪个?
新手,刚用伺服,看说明书也看不懂,急死了,希望前辈们指导下,小弟在这谢谢了。
我想用位置控制模式,选那几个引脚啊?

楼主:
我想使用位置控制模式

网友A:
配线图结构图是為了讓使用者看后一目了然,插頭引腳并不是你所理解的按圖上來分兩排的,而是兩排各25個,如不知引腳號,可以拆開控制器查看與該插頭相連的線路板,上面有標識用萬用表查出引腳號,再按圖上標號接線。
(天生我才必有用)/100+(笨鳥先飛)*100 +(相信自己)

楼主:
谢了,调好了

网友B:
插头上面有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