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台电机白天正常,下半夜就工作不正常了.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

楼主(2013-08-30):
我有一台电机用PLC另加变频器.接近开关控制电机的位置,电镀线上的,白天可以正常工作,等到了下半夜的时候,电动机老是定位不准,就是跑过一点.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吗.请赐教,谢谢!!!!!

网友A:
有可能是电压升高了。变频器输出的力矩增大了。把输出慢速的频率再设定小一点。

网友B:
是不是到白天又准了?
广州夏谱 工控专家 林生 13602663187 专业自动化设备开发,全实操自动化培训

楼主:
是的只有晚上下半夜的时候不准

网友C:
应该与电压有关系

网友D:
除了电压,没别的

网友E:
跟后半夜电压升高有关!
jianming

网友F:
后半夜周边没用电,导致你司电压升高

网友G:
,或者你可以利用PLC读取夜间的电压参数,最好做成电压数值曲线方式
可以对比不正常工作时候时间段。从而判断是否是电源电压导致的问题

楼主:
就只有一台不准,其他的七台都是好的啊,都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就那一台一到后半夜就出现了.

网友H:
一般遇到想不通或无法解释的故障,只有仔细观察和分析,所谓答案藏在细节里。
(天生我才必有用)/100+(笨鳥先飛)*100 +(相信自己)

网友I:
楼上的白扯
接近开关在线订购:www.gerfk.com

网友J:
两种情况,一种是电压的情况,这个可以对调变频器观察
另一种就是下半夜一般都有点潮湿,吊车路轨一般都是滚花或是喷砂的,磨平后在下半夜就容易打滑,这个一般都发生在固定的几个槽,当然这个只限于行走马达。

网友K:
电压升高,环境温度降低

网友L:
天黑了看不清呗。或者太晚了想睡觉了。

网友M:
外围存在着干扰设备,把干扰排除就行了。我也遇到这个问题。qq:530192207有问题可以问我

楼主:
线是新装的开工只用了两天,应该不会有受潮的现象.行车有八台,七台是好的,就有一台跑过.至今不知道什么原因.白天和晚上上半夜正常.

网友N:
在变频器上口加浪涌吸收器

网友O:
不知你说的是哪一类型电机,若是行车电机,就要检查刹车是否正常,有效。

网友P:
应该是电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