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30):
请问,欧姆龙PLC的特殊继电器与三菱的M8034同功能继电器是哪个内部继电器啊。

网友A:
三菱的M8034是做什么的?

网友B:
三菱M8034是禁止所有输出,欧母龙也有,

网友C:
OMRON有的,看PLC型号定的,老型号的有252.15,新型号的有A500.15等。

楼主:
plc型号是;CPM2AE的。

网友C:
此型号没有。

楼主:
就是当特殊继电器置1后,PLC的所有输出均置0.三菱的PLC就是把M8034置1.所有置1的输出Y,全部复位。欧姆龙的PLC有这样的特殊继电器吗。若没有,那我将怎样编程这样的程序啊。
请教版主。

网友D:
ld 200.00
movl #0 100
movl #0 102
在程序end指令前插入这段程序,应该能达到你的目的吧,当200.00为on时,100,101,102,103通道全部输出为0,如果还有扩展模块,在加多几个MOVl

楼主:
谢谢7楼的指导。

网友E:
学习知识
QQ 204716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