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30):
众所周知,用西门子小型PLC S7-200  PID指令只能实现最多8个PID控制回路,而且控制效果用过的人都知道,大部分人都觉得控制效果一般般,甚至在某些场合很差。
但是S7200在工控行业使用亦非常广泛,它的大部分功能还是让大家非常喜欢。肿么办???
其实如果要想用S7200实现更多路数或者说是无限路数、更稳定准确的PID也未尝不可,我们可以利用一些先进(或者说是改进型)的PID计算公式来编程实现,编程
一个我们需要的PID子程序,就可以在程序当中无限制的调用了,而且可以根据你的实际需求来修改,最终达到你的控制要求。当然,生成一个PID指令库的话使用就更方便了,
可以在任何项目中随意调用

网友A:
自己做一个PID 运算的库,难度很大吧,主要是运算公式难搞定。

网友B:
楼主该去西门子专区

网友C:
请参看http://www.ymmfa.com/read.php?tid=1433350&page=1#1475231,这个思路不错的,其实PI调节没那么复杂,我们在热轧轧机的液压位置控制中使用的自定义程序跟这个类似。

楼主:
描述:S71200 PID算法公式
描述:和利时 LE PID算法公式
3楼的这位兄弟给的这个PID算法是最典型,但是也是最原始的,一般的应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求高一点就不行了,西门子S71200 和利时LE PLC PID指令的算法都采用不完全微分PID算法

网友D:
谢谢老师我想指导你这个库是咋写出来的能分享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