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30):
小弟求助:proface GP2500 网线下载一定要连着PLC吗? 我没连PLC 下载框 就找不到触摸屏的IP地址,连上PLC就有!! 这是为什么? 还是本来就这样,小弟我刚弄这种屏。望高手回复,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zhu642876于2013-08-30 10:12发表的 求助:proface GP2500 网线下载要连PLC? :
小弟求助:proface GP2500 网线下载一定要连着PLC吗? 我没连PLC 下载框 就找不到触摸屏的IP地址,连上PLC就有!! 这是为什么? 还是本来就这样,小弟我刚弄这种屏。望高手回复,谢谢~~~

IP地址是人機中的設定,與PLC沒有啥關係

网友B:
打开GP的离线模式,可查找与设定IP地址的,不需要连接PLC.
自我解救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地址是人機中的設定,與PLC沒有啥關係

那为什么我连上PLC就通信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