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30):
       我们一般写位地址控制选择PLC...,那这个#INTERNAL是指的什么意思?这个用法怎么用?菜鸟求教

楼主:
菜都凉了,也没有回复的啊

网友A:
引用楼主gkrjy_ygc于2013-08-30 10:26发表的 PRO-FACE  AST3301B   位地址控制器#INTERNAL :

       我们一般写位地址控制选择PLC...,那这个#INTERNAL是指的什么意思?这个用法怎么用?菜鸟求教

這是人機內部地址,兄弟應用前還是多看看相關手冊吧!

楼主:
我只有硬件手册啊。。。。
没有应用手册啊,找了很多地方没有找到。。。
谢谢帮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