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用PLC如何实现液压油缸的压力换向

楼主(2013-08-30):
gggggggggggggggg

网友A:
A/D 模块
机械臂

网友A:
将压力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然后利用比较指令,当压力降到指定值时,即执行换向命令
机械臂

楼主:
[upload=1]
看图片,在液压电机转速不同的时候,产生的峰值压力是不同的,波谷的压力也是不同的,这样如何判断每个循环的峰值呢,问题是比较指令和什么值进行比较呢?
或者问题更简单一些,如何判断shuttle打开。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