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求高手帮忙三菱FX2N-4DA模块

楼主(2013-08-30):
请高手发一个三菱FX2N-4DA模块恢复出厂设置程序多谢!我的模块通上电就有电压和电流输出,想恢复出厂设置,谁有恢复出厂设置的程序呀发上来多谢了
zsfjn

网友A:
这个好像没有恢复出厂设置。上电先复位,只要把输出电压电流地址的数值清零就可以了吧

楼主:
我买的是二手模块。其中一个有电压输出,其中换另外一块就正常,不知道怎么搞,有没有复位程序发一个上来多谢

网友B:
把#20缓存置1,就能初始化模块。初始化后,#20缓存自动恢复0。
恢复的方式,可以通过GX软件对缓存直接置1;也可以通过顺控程序,【TO K0 K20 K1 K1】,TO指令详情可以参考手册。

楼主:
请问程序怎样写,请帮忙写一个多谢

网友C: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c4OTI3NTI4.html?f=17079432

网友B:
x0
|----| |--------------------[ TOP K0 K20 K1 K1 ]---| 注释:X0为ON的上升沿,用TO指令对0号模块的20号缓存写1,长度为一个字。模拟量模块要接在主机后面第一个位置。
下载积分:+5(xpvista) 真诚感谢!

网友D:
我的建議是你調整一下offset的鈕。
!!!

网友E:
试试把BFM#5数据保持模式设置为复位到偏移值看看

网友F:
手册上有的 做个程序重新设置下增益偏置

网友G(2013-10-07):
重做offset
David

网友H:
重新设置一下站好应该可以了

网友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