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看三菱PLC CPU剩余容量大小

楼主(2013-08-30):
由于本人是个新手,想查询当前PLCCPU空间剩余情况,因为要进行部分设备添加,不知道原来CPU(Q06UDEH)剩余空间能否足够,谢谢!

网友A:
直接写进去不就行了,不够它会提示你的

网友B:
你直径进程序然后点工具----存储器容量计算就可以查看剩余多少容量了
QQ 20471661

网友C:
楼上说有道理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直径进程序然后点工具----存储器容量计算就可以查看剩余多少容量了
存储器容量计算 一直是灰色的 点不动

网友E:
要在编辑状态下才能点
自动化系统PLC+CIM程序;光电面板半导体PCB(LUL,显影蚀刻清洗机,OVEN等设备)及物流行业

网友F:
5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