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变频器的有效菜单和编程菜单

楼主(2013-08-30):
请问丹佛斯的有效菜单和编程菜单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用处?谢谢各位来帮忙!

网友A:
有效就是当前使用的,编程菜单我想是指:4个参数组,可通过开关量按需要来切换使用那组菜单:如一现场即需用到PID控制,有时又需只用开环速度控制,此时就可设置两组菜单参数,据需要来切换使用就成。

楼主:
多谢分享!
丹佛斯变频器的有效菜单和编程菜单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