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30):
正在学习三菱和台达变频器通讯,单台可以做了,但是多台变频器通讯没有思路,求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
想了几天没有思路,求指点

楼主:
     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A:
我也是自学了一点点。单台可以做了。多台就 一定可以的。因为只要更换另外变频器的通讯号就可以了。第一台是1号,第二台就是2号.通讯号只要不相同就可以了

楼主:
哪位这方面的资料,想具体深入的学习下,十分感谢

网友B:
多台的是一样,改变频器的通讯站号就可以了。第一台是1号,第二台就是2号.第三台是3号,设置变频器相关参数,通讯号只要不相同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台的是一样,改变频器的通讯站号就可以了。第一台是1号,第二台就是2号.第三台是3号,设置变频器相关参数,通讯号只要不相同就可以了

楼主:
老师能否具本一点呢

网友D: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35977.html那这是一台PLC与两台变频器的通讯

网友E(2013-12-24):
用485扩展板,每个变频器设置不同站号即可。曾经做过类似的项目。

网友F:
单台只要是你自己做的,多台是一样做呀,只是通讯速度会慢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