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4AD-PT模块读到PLC里的数怎么老变啊求高手帮下忙

楼主(2013-08-30):
今天弄了一下午了哪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A:
因为温度本来就是在不断变化的,所以读到数值也肯定是不断变化的。
从变化的范围来决断
比如室温,一般1度以内的变化是正常的。如果范围再大,可能就是铂电阻或者模块有问题了。
如果是正常的变化范围,可以通过求平值的方法来让数值稳定一点。我记得有的模块里有这个功能。

网友B:
读取#5-#8内的平均值,不要读#9-#12内的即时值。如果平均值跳动也很剧烈,#1-#4的内平均次数也可以设大点,范围1-4096,默认值是8.

楼主:
现在我不知道我程序对不对

楼主:
哪位老大帮我看看啊

网友C: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c4OTI3Njg0.html?f=17079432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doc
!!!

网友D:
做好接地措施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111164]
1、第一行TO指令不要用M8000驱动,改为M8002驱动(第二行的FROM指令要用M8000驱动)。
2、TO指令第3个参数“K4”是平均次数,改大点,可以先改成100,再根据反应快慢调大或调小,范围(1-4096)。
下载积分:+1(佟国伟)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