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冲床离合器,飞轮转得快会时停止位置不准确

楼主(2013-08-30):
师傅们 小弟有一台冲床电路是重做的,用的是FX1N-40MR的,用微动开关X7做停止点,用Y4点控制离合器电磁阀,速度慢停的很准,速度一快跑了50度,有没有什么办法准一点? 谢谢!

网友A:
你有做速度追蹤嗎?

网友B:
测速信号+时间去控制停止时机或直接控制电磁阀

网友C:
用伺服马达做定位控制要比限位开关精度高多了。

网友D:
是用气离合那种吗。。。。。还是普通那种机械的。。。

网友A:
你是用VS馬達還是一般馬達加變頻,兩種方式有所不用。

网友E:
一个控制系统的动态响应特性

网友F:
加装编码器 各个速度段设置不同的停止时间

网友F:
是什么牌子的冲床 我是专业维修冲床的

网友F:
程序最难的就是 上死点停止,各个速度段的惯性不同

网友G:
加抱闸强制停止

网友H:
把制动器调整一下

网友I:
我赞同8楼,这样比较简易经济可行。

网友J:
再安装一个减速的开关。

网友K:
电控方面没问题,是离合器刹车不好,可能是间隙太大!我是做金丰冲床售后服务的,有什么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L:
我做高速冲床,也是控制离合器,误差只有5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