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z相脉冲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3-08-31):
1,编码器z相不是一圈一个脉冲吗?它是怎么用于回原点的呢 这个原点是什么原点呢,是机械的起点位置??
2,如果我是正反两个方向运动的,那怎么知道是从哪个方向去回原点呢??
我初学还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AB两相位差90度就知道是正转还是反转了,一圈一个脉冲是编码器一转的位置这个原点和机械有关系

网友B:
不知你是用什么牌子的PLC,可以找些定位模块的手册来看,里面有回原点方法。回原点的路径有很多种可以选择的。要看机械怎么安装的。

网友C:
结合楼上图说下:
一般找原点需要Z相配合DOG开关进行,当碰到DOG开关后低速蠕动,这时得到第一个Z相信号就认为是原点了。或者同方向离开DOG之后第一个Z相认为是原点,或者别的方式,反正就要这两个信号相结合,找到最精准的点。
原点的基准设置不要设在运行轨迹之间,而是在某端点的位置。比如原点为0,那么工作台在10~10000之间运动,这样工作台会一直在原点的同侧移动,在找原点时就可按照设置好的方向移动了。
下载积分:+1(madawa) 直观易懂!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对定位模块什么的还一点不懂呢.. 还得努力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