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PLC接受编码器告诉脉冲并能统计显示所在位置 程序改怎么写

楼主(2013-08-31):
如题 A B两相的 增量式的,有正反转,双向计数 该怎么写 谢谢
踏实走好每一步. 承接自动化项目.

网友A:
如用#C251,那么将编码器两线接到X0和X1端子,在程序中直接使用C251就可看到脉冲值;
如用#C253,那么接到X3和X4端子。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