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831选择是NPN输出还是PNP输出的外部电气(例如接近开关)根据什么?

楼主(2013-08-31):
选择是NPN输出还是PNP输出的外部电气(例如接近开关)根据是什么?
【1】是看“控制器(PLC、控制卡)”的COM口接的是+24V还是接的0V吗???
【2】对于三菱的输入模块com口接+24V,对接的传感器类型就是NPN型,但是定位模块(QD75D)其com口接的是0V,却怎么也用的NPN型传感器用于上下极限和寻零开关???
机械电子

网友A:
QD75输入回路有双向光耦,所以COM口接+或是-都行。
选择是NPN输出还是PNP输出的外部电气(例如接近开关)根据是看“控制器(PLC、控制卡)”的COM口接的是+24V还是接的0V吗?
lzzgogo

网友B:
QD75输入回路有双向光耦,所以COM口接+或是-都行。同意一楼的看法,主要是QP75和控制器(PLC、控制卡)接法相同
选择是NPN输出还是PNP输出的外部电气(例如接近开关)根据是看“控制器(PLC、控制卡)”的COM口接的是+24V还是接的0V吗?

网友C:
看PLC是源型还是漏型!
有点意思

网友A:
如果控制器的输入点为流入型,外部信号就要选流出型,对应NPN。
如果控制器的输入点为流出型,外部信号就要选流入型,对应PNP。
看接口的电气图能很容易分别出来。
看是漏型还是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