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31):
我的电脑在插编程线时,usb口处冒了火星,编程线上的灯全都不亮了,打开编程线,编程口端压接屏蔽的地方已经烧出小金属球,USB口的插针处也烧黑。该设备是220V零地合一,电脑取的电源是从墙上的插孔取的,没有接地,此时插座的电源空开也跳闸了,漏电保护跳起,后来打开笔记本电脑的充电器发现它的三孔插地的那根跟直流GND是相通的,单开电脑空开不会跳闸。然后让出差,换了根编程线,现场用的电脑电池编程没问题,电脑没电时在现场充电,此时编程线已经拔掉,以防万一,就在插笔记本的电源插头瞬间,笔记本充电接口的地方啪一下,现场的空开也跳闸了,后来拆开电源,电源烧了两个0欧的保护电阻,电脑主板插电源的接口处烧了芯片之类。请问这是由什么引起的?多谢!

网友A:
零地合一即TN-C沿用很多年.现在都改用TN-C-S系统.两者的差别只是从安全角度出发.对设备没有影响.USB接口打火估计是所接设备接口零线带电.与笔记本充电接口(真正充电)L短路.至于单独插笔记本而烧毁电源,或许你的电源已经损坏.

网友B:
我觉得你这不是由于零地公用引起的,一般零地公用也就是干扰问题吧,可能我见识浅,起码目前我还没遇到过这么离谱的。但是你这个情况我到是遇到类似的,是由于零线没接好,而三相又不平衡,导致部分零线带点,从而使单相电源电压上升达到两百七八十伏左右,到时当时烧了很多的东西。

楼主:
现在换了台电脑,但还没完全搞懂的情况下我也不敢冒然去插编程线了。原装编程线打开,烧了;电脑去修,说是没修的价值了。把接地线拆掉直接对手量有30V左右的电压,对零线可达到100多伏。

网友C:
移动插座的插头是二针的吧?充电器不是原装的吧?真幸运,没威胁到生命...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D(2013-11-26):
s7-200 smart和700ie触摸屏可以用网线连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