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31):
刚接触PLC不久,搞了一个步进电机(二相)和一个驱动板 驱动板上有 24- 24+ (这个是电源) AM AP BM BP(这是接电机的)
还有一组信号组 就是 CLK-  CLK+    EN+ EN-     CW CWW
小弟把电源接上了 电机的四根线也接上了

就是这信号线不会接  请教大侠们, CLK(正负) 是不是脉冲信号的输入, EN(正负)这倒低是个啥,我看网上说有的可以不接  CW CWW 好像是正反转
我有一个fx2n系统的PLC 我想问一下 我想让步进电机动起来(不管它是转多少)
驱动板上的 CLK(正岁) EN(正负) CW CWW 这个怎么和PLC接线, PLC里的程序该怎么编 我看网上说用 plsy 小弟试了一下 好像不行,

请大侠们告诉我 这六根信号线我该怎么接到PLC上 编一个什么样的程序 才能让它动起来。
小弟在线等
(能详细点) 幸苦大侠们了

楼主:
请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A:
CLK(正负)是脉冲信号的输入,发一个脉冲转一定角度。 EN(正负)是使能端,使能后脉冲输入电机才动作。CW CWW 是正反转控制端。
PLC控制时要根据使用的电压加限流电阻,一般是24V 2.2K,12V 1K,5V直接接。

网友B:
EN 是使能信号  当EN有信号时,电机解除励磁,手拨可转。  PLC的24+输出端串接CLK+  CW+    CWW+ EN+  PLC的输出COM  串接PLC的COM0  COM1 COM2~~~~~  Y0 端连接CLK-   Y1端连接CW-  Y2端连接CWW-  Y3端EN-      说个最简单的程序例子   LD XO  PLSY K1000 KO Y0  意思是当X0 接通后  步进电机以K1000的速度 运转KO个脉冲信号 Y0端发送脉冲信号     X0长按长通,松手停止。  Y1有输出电机正转  Y2有输出时电机反转。   电机的4根线要找到同一绕组,随便拿一根线和其他3根线连接,发现电机转动有阻力是说明这两线是同一绕组,然后连接驱动器的A+ A-    另外一组接B+ B-   其实我也是新手,大家相互学习了。